BGA做桥经验,绝对真实。针对NF4的桥。

楼主(2009-04-16):
本人修754的主板占多数。主要是网吧的多。
那种单桥的加焊每一次不行的,得取下来做珠子再重焊上去。
一般我们在做球时,吹球时温度不能太高,一般最多在330-340,要是上到了360来吹的话,就是焊上去也一样不跑码,外观也看不出来泡。反正就是不正常。我试过了四块板子,
其中两块是我用330度来吹的,吹了10分钟才球才化,然后换上就成功了。
可是我后来认为太慢了吧,我就用360度来吹,时间是短了点,不过焊上去这回是不跑代码了,有一个跑00 CF,一个是电压复位全正常不跑码。原来这四块板全是只跑C1或者上显卡就来回跑的。
这是我BGA的经验,望新手们看好来,少走弯路。

网友:
补充一点的是,我的风枪是安泰信的936普通的那种,不是旋风的。钢网是万能网。
----------------------------------
936是烙铁,应该是85X系列的风枪吧。----YZZ163

网友:
LZ
你用的是多大的万用网呀?
是取网加热的吗?
还有就是焊上去用的是BGA机吗

谢谢

网友:
我现在植球都只敢用300度了(旋转风)! 被搞怕了! 桥太贵了啊

网友:
我现在就用那种网上180一套的带网吹的那种加热做球啊,相当好用。万能值球座我都卖了,
我焊上去就是DIY的BGA机子,我的机子现在做南桥显卡,NF4成功率相当的高了,好容易,
多练习就行,不过我北桥还真是好难做成功,特别是945以上的,有钱再买好机子来了,先将BGA技术练好先。我用的网是0。6的万能网啊,我买过那种专用的NF4的网,肯本就套不上的我的NF4的桥,不懂是不是他们做得不合适。/还是给错我了,20元一片,浪费了。

网友:
多谢6楼的提醒我啊,我有时真是记不清。应当是850。

网友:
850做桥 是比较慢  关键是风速要控制好  不能太快了 容易把桥搞挂了 慢工出细活嘛

网友:
我一般风力打到4温度330之间,有时候需要吹很久

网友:
建议大家植珠前先去买杯红牛喝了,然后把那个瓶子上下剪开,把桥围起来吹,会很快吹好的,

网友:
多数加焊也行,俚是用不了多久又回来

网友(2009-05-17):
一楼说得有道理的,BGA做桥经验一定有,我也遇到和一楼同样的问题,4张NF4主板换桥,换上去没有一张好的,温度是关键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也经常做坏。不过400度我植株也有好的。对半吧。哈哈
852D  850我用~

网友(2009-06-23):
回复 网友A:

得试试,,看不好不使

网友:
本人修754的主板占多数。主要是网吧的多。
那种单桥的加焊每一次不行的,得取下来做珠子再重焊上去。
一般我们在做球时,吹球时温度不能太高,一般最多在330-340,要是上到了360来吹的话,就是焊上去也一样不跑码, ...
引用 网友B:

我用320度植珠。成功率很高。基本没坏的

网友:
谁有NF4生产心片工厂的焊接温度公布出来就好了,少走了好多弯路啊

网友(2009-09-27):
不同的桥要求的温度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正在学习,对我非常的有用,我一直不确定用什么温度

网友:
第一次到这个板块,虽然我潜水二年多了。真正要做维修,这里才是要多泡泡的地方呵!
在别的板块发帖说用850来加焊BGA,也常常招来一串白眼,今天我开眼了,向高手们学习了!

网友:
我也碰到几块NF4的桥虚焊,加焊不成功,重做后就是CO   CF,可能是挂了,用的DIY的机子

网友:
做NF4桥,上面温度要调低些,下面温度要调高些,成功就搞很多.我的580B上面调205-210度,下面调250度.基本100%成功,另外我一般加焊,很少重做,重植一次,风险就大一些.

网友:
都是些牛人,俺们是新手,进行学习,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360来植的,我用320好锡好像化不了。

网友:
我做这种桥成功可达100分100 植球很重要 我用850风枪 温度349 不用风嘴 先对一个地方吹 一直等球化了再慢慢移开 用时也少 两到三分钟

网友:
主要是热能生巧 多做 没别的

网友:
看來還是設備重要啊

网友:
本人才是新手。对于做桥就是不敢我加焊都是做坏过几片,真是的。

网友(2010-03-13):
我也来顶一下 师傅的经验我们要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