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786FTII开机黑屏

楼主(2009-04-17):
请教大虾小弟的一台786FTII开机能听到正高压声,显示器指示灯也正常,测得开机瞬时电压,G1 -180左右 G2 130左右。两三秒后就降G1,G2电压都为1.5V左右。

网友:
测主电压是否正常,要是主电压下降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B+有55V的电压

网友:
开机有高压 负压过负请查保护电路

网友:
断开升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这时还保不保护.

网友:
好的,今天再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新发现,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