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入门(2)

楼主(2009-04-17):
这次我们来讨论Debug全点的问题。
当客户送来一张主板,我们目测没有外观损坏,测量重要电压点无短路,那么我们可以加载CPU,内存,诊断卡来测试该主板的故障问题在什么地方。
当插上诊断卡,加电开机,这时诊断卡全点,你将从什么地方入手来修复这张主板?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增强自己的电子电路分析能力和维修能力。

网友:
举个例子,例如在INTEL 845系列主板中,很多情况下,当VDDQ无供电时会造成诊断卡全亮,且845GL居多

网友:
就是南北桥的供电1.5V

网友:
我一般习惯于先量时钟电压复位等关键测试点,保证这些都正常的话,我个人最喜欢装上CPU量测CPU到北桥的总线,还有北桥到南桥的总线等

网友:
只要看卡没跑数,基本上就是没过CPU,查U供电

网友:
先查U的几个信号是否都正常,
且压U底坐,看是否虚焊

网友:
先查U的几个信号是否都正常,
先查U的几个信号是否都正常,
且压U底坐,看是否虚焊

孤帆远影 -30 恶意复制7楼回帖灌水

网友:
上CPU不跑马  看供电电路啊    每个设备的主供电~~

网友:
10#楼的解答很专业, 不过找的资料不错!想给你评分,可没有权限!

一般全点,按供电,时钟,复位的步子来做,先测全板的供电不是都正常了,然再再测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

网友:
10楼的思路非常准确
总的来说,全点分两种情况:
1、有电压无复位无时钟的全点
2、有电压有时钟无复位的全点

我们来先看看重要电压是否正常,测试点位置:(我以AM2:K8M890为例来说明)
1、Vcore测试:也就是测试CPU供电电压,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直接测试PL2的第二脚,如附件一。
2、NB1.2V供电电压测试,这个电压要测试NB输入点比较准确,如附件二。
3、+1.8V_Dual电压测试,测试内存主供电是否准确。

网友:
恩,主要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说明供电正常,基本工作条件有了,不缺电压了~!~然后接着查主要工作的时钟不是都有了!对哇??

网友:
嗯,,很详细,很专业,学习

网友:
DEBUG 卡与我们平时用的30块钱左右的诊断卡不是一个层次的吧?!那个应是工厂级的设备,我没有用过也没有见过呢~~简单点说就是能开机加电诊断卡不跑码的故障现象检修方法~~
全点后在电压全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的人都不知如何去检修,我们平常的维修都是基于电压形的,即把不正常的电压修成正常的,可这只能说明是基本维修,是最初级的维修员,不能成为真正的芯片级维修员,要想上一个层次就要懂得信号级维修的水平,这就是现在论讨的两种全点方式的维修方法,如果能学会两种全点方式的维修就能进军真正的信号级维修层次了~~~
可以进过工厂的大哥们像楼主和科高电脑(你进去墩过没有?)说的全是工厂级术语,以后给我们没有进去过的把术语知识普及一下哇~~~
感谢楼主带领我们去参加信号级维修的大军中去~~~~

网友:
果然专业,分析的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支持

网友:
这个卡是ASUS已经淘汰的诊断卡,哈哈哈,不能用在915以上的系统中。

网友:
早期工厂用的那些单步卡现在的高端板子上面都用不了了,像V星的MS-22卡也是,以前在厂里用这个卡用习惯了,不过其他的单步卡基本上功能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解释一下,全点与FF或者全0不是一个概念,一般来说,FF或者全0表示关键电压、复位正常,而全点大部分是复位或者复位、时钟不正常引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我建议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好把单步卡的型号附上,这个便于其他不知道人容易理解点,你们所说的全点,用V星的MS-22卡刚是全示4个F(前面两个80POP上下各一个F,后面两排上下各一个F),我们在V星通常叫4F,全F则和你们的说法一样

网友:
哈哈,淘汰的诊断卡,可是我连淘汰的诊断卡都没有,也没有看过呢之前,不过今天总是算是看到了~~第一次看到,科高电脑 我的第一次被你给破了~~~~

网友:
哈哈,淘汰的诊断卡,可是我连淘汰的诊断卡都没有,也没有看过呢之前,不过今天总是算是看到了~~第一次看到,科高电脑 我的第一次被你给破了~~~~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飞翔老大收藏的诊断卡啊,下巴别脱臼了 ,第6张图就是著名的V星工厂用的V星维修工程师的最爱TL-22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298&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