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屏问题。望大家进来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2009-04-17):
这个图的屏坏了型号是:B14XG05是个单位的屏。我用。20 针的屏去改。。屏线还是用原来。只是找个20针口的插头与30针的线对应连接起来。。

看了上面的图纸定义也点不懂。6脚。,7脚。跟我们20针的定义都不一样。。

我的20针的屏型号是;LTN141X8-L04.这个屏是单6位的屏。

请问单8位屏用单6的屏去改可以行吗。。。。。

网友:
4 6 7脚 写着EDID,这是平常所说的码片。

至于单8位屏能否用单6的屏来代?还是请有经验的高人来讲讲

网友:
可以改的,你是20针改成30针的屏对吗?发个图给你。

网友:
其中30片的1脚地线, 2 3脚供电,4 5 6 7脚是密码芯片的,一般不接也可以的.后面的按楼上的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