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接电容时,过孔不进锡怎办?

楼主(2009-04-17):
本来认为挺简单的,结果焊了几个电容上去。。
结果感觉碰碰就掉,手还没使劲腿就晃掉。。看看就就最前面粘了点锡。。。

是温度不够,就是焊剂不行呢。?

拆的时候我是先把过孔挏干净了,再换新电容的。。方法对吗?

网友:
多练就明白了。温度要够。不能不够。不够等于假焊

网友:
不要捅得太厉害,捅得厉害了,说不定过孔和焊点的金属都给你捅掉了,当然就焊不上了

用小刀之类刮刮,再先上点助焊剂,在焊点先上点锡,然后再焊

焊功没什么大的技巧,就两个字:多练。
焊得多了,温度,点焊的时间,助焊剂的使用,焊笔点下去的角度等等自然就心中有数。

网友:
是的,多练,温度得够

网友:
估计焊盘或者中间覆铜芯被干掉了

网友:
和我现在的水平差不多……
还要多练啊

网友:
过孔用针头捅通,针头要细不要粗。捅开的孔刚够电容脚插进去就好,不要把过孔的锡搞干净。烙铁的功率要大点,焊上零件前先上助焊剂。

网友:
主板的孔一般不要掏的,要用吸锡器了,如果锡不进孔的话,助焊剂不够如松香,焊的时间最好用热风枪一边加热,一边用电烙铁焊点,出来的焊点绝对漂亮!

网友:
温度低了,焊锡融化的不够所以流动性就差,当然就进不去孔里了。

网友:
电容脚先刮干净.温度要合适

网友(2009-05-19):
我觉得一定是你事先没有刷助焊剂,或者是没有用松香,根本就是引脚与锡是没有熔在一块啊,所以才会掉的。

网友:
过下松香,粘锡。管用

网友:
过孔的或焊点的金属估计被干掉了
呵呵
我第一次下电容时 烙铁接触板子的时间过长
                 过孔有焊锡 用了个锥子通啊通
反正 等电容焊上去 怎么也没办法固定 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碰碰就掉了 就电容引脚上有点焊锡 没办法和板子的连上
后来 看了基地的光盘视频 孙老师的手法很快 照着样子学了下
现在好多了 建议楼主也看下下

网友:
楼主遇到的是虚焊。刚拿烙铁的时候常遇到,现在好多了。
关键的是原件引脚有没有氧化层,有无助焊剂,和最关键的烙铁温度。

教你一招:判断烙铁温度的常用方法,当然不能用手去试,O(∩_∩)O哈哈~
拿烙铁在松香上沾一下,当烙铁头上融化的松香融化后不停翻滚的时候上点焊锡丝,能融化掉了,(最好再等2~3秒 )这时候就很合适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