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M3120多功能传真机USB口不认?

楼主(2009-04-17):
联想M3120多功能传真机联接电脑提示有外设,但是认不出是什么东西?拆开传真机后仔细观查,发现主板上的USB口后边有个很小的六脚。。。忘记了,好像是八脚的芯片烧黑了,可能是带电操作导致烧毁,在网上查了半天不知道那芯片是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芯片

网友:
这个就应该是USB的供电控制管,你飞个5V 电压到USB 的供电脚就好了

网友:
丁枫
这个u口不对外供电,也绝对不能飞5v到此处。
会导致电源冲突,烧掉主板的。

网友:
可以直接把这个去掉。就可以用了。不过没有保护功能了 。这个是起保护作用的。1020机器上也有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