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A 屏幕闪一下灭掉

楼主(2009-04-17):
acer AL1916WA 屏幕闪一下灭掉,重新开又可以显示一下,我想改个通用的高压板,
第一排:AOL-    AOR-   MUTE    +13.8V   +5V    GND   GND    VADJ
第二排:APL+    AOR+  SHUT    V-adj      +5v    DET    GND     EVA
请教下这款高压板如何改。。

网友:
买个12V通用高压板,接三根线 +13.8 GND VADJ就可以了

网友:
哦,忘了说一下 屏幕闪一下就灭掉不一定是高压板坏,你最好确定一下

网友:
好的 。我用通用的高压测试一下

网友:
2# 卡黑 +13.8v 直接接到原高压板的插针上还是哪里。

网友:
先测试灯管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2010-01-16):
坏了的高压板没人会修了吗?我在论坛上发了那么多的帖子,居然没人能给个正确的维修思路出来。难道真的那么难修吗?各位同行帮忙讨论一下吧~!

网友:
闪一下就灭跟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关系,最好换高压板的同时也看看灯管坏没坏,不然只管高压板,灯管如果也有问题,新换的高压板还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