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IO开机问题

楼主(2009-04-17):
一块MB845AD主板怪病 跑C1-07循环 换IO后跑A0 用手处摸下IO 25-37脚就正常跑码了,什么问题 急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在换一个IO

网友:
换了之后。要再摸一下才能正常。这是很明显的。是你没有焊好。假焊。
认真拖焊一次就行了

网友(2010-05-23):
是呀。肯定是没搞好呀

网友:
虚焊 拖遍锡 试试 不行的话再换片IO

网友:
楼主,我说个实际列子希望能帮到你。08年公司搞了一款DVB,样机和小批量试产都没发现问题,到生产线才发现30%都不开机,连续开10多次以上偶尔能开一次。换电源板后一部份就能正常开机,但有的还是不开。另将测试OK的换电源一部分照样OK,一部分居然也不能开机。还有就是所有的测试OK板如果连续开上10几次偶尔也有一次不能正常开机。后来无意中发现用手摸着总线每次开机都OK,不管好板还是坏板就算连续开机每次都能正常开机。搞了一个多礼拜后来才发现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改了复位电路以后彻底解决。

网友:
换个晶振啊    IO 的

网友:
IO不良导致的 更换一个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焊好~~不行再换个I/O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2010-06-24):
没有焊接好吧·换32.768

网友:
虚焊了吧,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用镊子划一遍 看有没虚焊的脚

网友:
不知道你搞好了没有   等你的结果   个人感觉是震荡出了问题  貌似南桥内部震荡器损坏 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
是振荡出问题了吧,你用手摸时产生了杂波,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问题,电容滤波不良的话也会造成这种状态。

网友:
虚焊 或你触摸引脚外围贴片接触不良  大多都是IO本身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