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 的板 供电都正常 不跑代码

楼主(2009-04-17):
775针的板子,座子是BGA封装的, CPU供电1.35 北桥1.5 内存2.5
就是诊断卡不跑代码 请老师给回帖
cpu
cpu供电

网友:
压座子试试吧

网友:
BGA座 虚汗的较多 易变形 压压看能否跑码

网友:
北桥 内存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都正常,做子也用BGA做过了,可是还是不行,供电都正常

网友:
量下775的座子啊 一般会量出问题来的

网友:
供电正常,上下假负载看看其它条件都正常啵

网友:
我用假负载量了一下,没有基准电压1.2V 怎么办呀

网友:
挤压一下南北桥看一下 电压正常一般都是BGA封装的芯片虚焊 不行刷一下BIOS 看看时钟信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