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98故障?

楼主(2009-04-17):
今天接一片ASUS P4B533-X的板
上电查全板无复位,检测到VDDQ供电MOS管坏,换上OK
上CPU 内存跑98无显示
在华硕官网下的bios不跑数,I/O也换了,南桥加过焊
还是一样
现在没有头绪了,请教下坛子里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大哥没?

网友:
CPU底座测试过没有啊?检测卡上的IBOS灯亮吗?

网友:
开机跑98还是跑了什么代码到的    前面有代码应该到内存了    换三极管后电压对不对的

网友:
CPU应该没什么吧,都跑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上内存会报E1内存不过
电压都正常了呀

网友:
CPU底座看下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