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主板、硬盘、显卡

楼主(2009-04-17):
因为我帮朋友测电脑,把我的电脑关机,线都拔下来接在朋友电脑上,把他电脑测好后,再接上我电脑,我的电脑就开不起来,发现主板、硬盘、显卡都烧了。我以为是运气差,换了台电脑继续用,没过多久又是把电源线拔下,在插上时又烧了主板、硬盘,我才知道是电源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谢谢!!!
电脑关机

网友:
烧了些什么东东?我是说芯片?初步估计是输出电容损坏

网友:
那电源也太差了呀,没有保护功能吗

网友:
是不是电源输出电压高?

网友:
卡黑
硬盘两次都是二级管,主板一次是南桥,一次是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在插电源线时烧,正常开起来使用不会烧。

网友:
反馈电阻虚焊或开路,开电源测试反馈部分

网友:
待机时VSB高吗,还有看短接后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还没碰到电源烧主板硬盘的情况,不知道电源不好真有这么严重么?电源本省不就带有保护电路么,输出电压不对电源自己就差不多能查出来吧

网友:
带电操作猛于虎。应彻底切断交流电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压过高引起的,我以前也有一个电源待机电压16v (正常5v)烧了我三个键盘!

网友:
电源的电容烧爆了。电源的电容坏了,是很容易烧主板等其它硬件。表面上电源在正常工作,但是它其实已经快要让你的主板等东西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