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7寸CRT右半边黑屏。左半边显示正常

楼主(2009-04-17):
同创17寸CRT型号不记得了,机器已被客户拿走,故障是右半边黑屏。左半边显示正常,行扫描块是TDA9111,小弟菜鸟一个,修了大半天,都找不出原因,发现偏转被人剪断过。用电胶布简单的包了一下,后来我把断口焊了一下,重新胶了一下,故障依旧,基本上行扫描部分的二极管和电阻都被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异常,实在找不出原因来,所以就没修了,今天才想起到坛里来求助,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大哥们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这情况常考虑送到视放的行脉冲  , 加速电容等

网友:
有可能偏转坏了,象这种情况情偏转出问题的较多,LZ也发现偏转被人剪断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算不修了。只是想找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修是找不出原因的。

网友:
你有没有查下是不是偏转线圈坐子是不是虚焊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