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EAI 754的板 蓝屏问题

楼主(2009-04-17):
开始拿到是8237r 的南桥3.3V短路 换掉南桥后可以点亮 但是2条内存槽接近CPU的一个跑D2 另外一个槽可以点亮 但是GHOST一个系统后滚动条过了就蓝屏了 又换了一个桥 问题一样 请遇见过这个问题的高手给点提示吧急呀 客户是远处的
cpu

网友:
看看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北桥我加焊过了也一样啊

网友:
“GHOST一个系统后滚动条过了就蓝屏了”
有没有试过其他的版本或完全安装试一下啊!~或者GHOST完不选解压驱动!~

网友:
南桥做好没有啊 换换南桥供电管子试试呢

网友:
我修到蓝屏一般都是内存和系统问题

网友:
蓝屏故障多呢,CPU散热不好,内存都会引起蓝屏,你用安装版的碟子看下,可以装进去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