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的15N03等场效应管参数

楼主(2009-04-17):
15N03的参数是多少? 不少人都说是15A ,但查了PDF资料,发现:
AP15N03是15A  , 而IPP15N03L则是42A ,实物标志常常没有前缀,甚至连商标都发现,怎么知道是哪个厂家的?

又比如IPB09N03L ,看数字,应该比15N03的参数少吧 !但IPB09N03L却是50A的,而IPB10N03L则为73A ,高得多了 。再看IPP13N03L,看数字应该参数更高吧 ,谁知却只是30A。

感觉标志就是一个字——乱 。 以上参数都是英文原版资料摘来的 。

网友:
呵呵,要是都统一标准了就没有这么多厂商搞虚价了,接口定义也没有这么多,当然我们玩的乐趣也少了很多

网友:
有些MOS管的参数从型号标称上确实是看不出来,只好查资料才能保证无误,但管子上没有商标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一般的都有商标.

网友:
这个要看元件的封装以及测试条件,同一元件的测试条件不同,当然得到的参数就不同了,这些东西手册里都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