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250gb-5a不知怎么修

楼主(2009-04-17):
台达dps-250gb-5a低压部分没有任何电压输出,绿线和紫线都没有电压输出,这电源太复杂了,所以请教各位师傅给点建议,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

网友:
直接丢一边去,,,修好成本也高

网友:
查下几个大的三极管有没有坏,保险有没有坏,别的要查起来就很复杂了,不过一般都是这几个容易坏,还有一样就是电容啦,

网友:
查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运气好的话只是坏了这个。

网友:
换UC3843 7脚电容50V47UF试下。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才请教各位大虾的啊,师傅们帮帮忙,保险没有怀,uc3843可以用uc3842代替吗。

网友:
这电阻在什么地方啊,还有就是那两个0.22欧并联电阻测不出阻值

网友:
应该是整流电路或辅助电源坏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你的电源印刷板看,好像是大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0.22欧并联电阻测不出阻值"

首先需要更换。可能开关管已坏。

网友:
大滤波电容流出的直流电压大于270v左右。不知坏没有坏。我想以应该是启动电路坏了,带怎么查啊?

网友:
270V差不多
绿线是待机电压,没输出肯定是辅助电源有问题,那个小点的变压器两边查一下就查出来了嘛,一般就是开关管坏或开关管接地端中串的那个大功率取样电阻坏的多

网友:
两个电阻好的。开关管就没有测出来好坏。谢谢你们宝贵的意见。

网友:
UC3843不可以用UC3842代,两者的VCC电压及启动电流不同.

网友:
晕死了,手里还有快主板cpu不工作,复位也没有反应,看来这电源要丢垃圾桶了!!!

网友:
你要先修好辅助电源。你再照个相,从emi电感那边用微距把辅助变压器和第一块散热片旁边的东西照清楚,记得用手电补光,不要用闪光灯。

网友:
不是叫维修万能王吗?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修不了?

网友:
紫线都没有电压输出.辅助电源问题

网友:
先看3843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没有3843有的话我换上什么问题搞定了。

网友:
我查过了,3843坏掉了

网友:
这就是辅助电源的问题。

网友:
供电都没有,先修USB+5V

大只佬 -5 你在误人子弟,自己搞清楚再帮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