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STEK 16颗粒双面内存求修

楼主(2009-04-17):
这个内存目前就是不亮机,上面的颗粒没有见过,写着KST509P6LA-D43,是什么厂的啊?这个颗粒多大容量?多少BIT位宽的呢?请各位高手赐教啊!!!

网友:
应该是打磨过的内存吧,名牌内存打磨过的最多

网友:
请高手赐教,这个不像打磨颗粒的!!!

网友:
按照论坛高手说的判断,这个用的是16位的板,那么,颗粒就是16位的颗粒了,应该是512MB的DDR400条子,单颗32MB,这个目前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