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 报02b0错

楼主(2009-04-17):
如题!~按ESC可以过!正常使用!~

网友:
键盘报错吧

网友:
应该不关键盘的事吧!~我上网查过!~是软驱部位问题!~我关了!还是不行!~

网友:
02B2是软驱报错02B0还真没遇到过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看看软驱排线插了没有

网友:
插好的啦!~等待高手!~

网友:
02B2  Incorrect drive A type.

网友:
先找个软驱用替换法试一下,先外围再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