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管子?

楼主(2009-04-17):
今天拿来块板子,点不亮,发现显卡旁边的MOS管巨烫,手都起泡了,换了一个,就听滋的一声,摸一下,又烧了,估计是南桥挂了,不知诊断得是否正确?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如果是显卡供电管的话也可能是槽短路哦

网友:
商尔
直接测一下输出端有无与地短路啊

网友:
把管子拆了。量下输出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说的不清楚VGA旁边的有可能是VGA供电管 也有可能是总线管 测一下G极是由谁控制的把它换掉 也有可能是你换的管子不对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
这个不太确定,还是好好量一下

网友:
负载电路有问题,查MOS管S极相连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