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楼主(2009-04-17):
谁有L193  液晶屏数椐啊, AU1902屏 存储器 是24c32

网友:
首先是白屏,换了一个c33的贴片电容图像正常了,中间有一条黑带,左边一半图像在右边,右边一半在左边,像行频偏了,是不是写存储器就好了,请各位帮分析一下

网友:
资料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检查一下和你所换电容的相关电路.

网友:
昨天我刚修了一台一样型号的机子,故障是开机有显示,一下就花屏,有时象LZ的相似,后来重新插两下屏线就检80大洋了,哈哈|

网友:
19寸 才收80元呀,虽然说好容易,但这样下来,价格就再也上不去了,今天有80元维修的,明天就有70的  再接下来就有50的  最后。。。。。。可想而知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L215 wide 液晶托运中屏压坏了,也是AU屏,接口一样,换屏过去故障一样,拆坏屏存储器装图像上下反了,应该是数据不对,外围也查过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是程序坏了

网友:
程序谁有啊,找厂家维修点也没有啊

网友:
楼主你太强了,很崇拜你!

王大修 -10 -1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