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通用的班子的资料可不可以用编程器写啊  例如580U

网友:
你说的是BIOS资料。是吧。
我想可以。不过你自己懂得编写就行了。

网友:
是的  资料有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的

网友:
刷。。。。。。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可以刷的。。

网友:
没试过,应该可以写的,如果有程序的话应该写到25LV010的块子里面,后出的2025是没办法用编程器刷的,因为是整合在一起的,除非知道接脚功能后引线刷,很麻烦的。

网友:
太强了。支持

王大修 -10 -5 你的灌水贴太多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从今

网友:
我用的通用板 2621 不用写程序
直接跳线即可

网友:
通用的用编程器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