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x电源改做笔记本电源行不行?

楼主(2009-04-17):
我的笔记本原装电源是18.5v~6A的,现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我想用台式机的Atx电源改制成笔记本电源,atx电源都有一个+12v~10A的输出,能不能用这个转换成我需要的输入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
没这必要,你把机子放到可调电源上,看一下最大的电流是多大(不放电池) 我估计不超过3.5A的,你用个4.5A的适配器就行了,在电池不充电时完全够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试试:
1、正极接+12v正极,负极接+5V得到17V电压代用,多数情况可以使用;
2、改494 1脚电阻阻值,使+12V输出达到18.5V;

有些笔记本(如戴尔)电源有识别电路,除原装外是不能充电的,只能作交流电源用,这点提请注意。

网友:
可以这样试试:
1、正极接+12v正极,负极接+5V得到17V电压代用,多数情况可以使用;
2、改494 1脚电阻阻值,使+12V输出达到18.5V;

有些笔记本(如戴尔)电源有识别电路,除原装外是不能充电的,只能作交流电 ...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12v正极,负极接+5V得到的是12-5=7V,你弄错了。如果负极接-5V可以得到17V,但-5v一般只有1A的电流,即使把整流管换大了,也未必能提供6A的电流。市面上多数的atx电源不同电压都是同一绕组的不同抽头,设置最大值是12v,因此这个17v是大于绕组的最大输出的,只能依靠滤波电容和共模电感的续流,电流小,不稳定。改造的根本是改造开关变压器,具体可参考置顶帖的atx改造文章。
如果原配的电源坏了,倒不如修好他省事。另外如果手头有正激的旧电源,改造起来比半桥的容易些。

网友:
笔记本电源内部有限流电路防止充电电流过大损坏电池,所以在改装时注意不光是要做到恒压也要做到限流.

网友:
这样的电源比较难改,既要考虑电压又要考虑电流

网友:
不过楼主的技术如果厉害相信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盖好了跟兄弟说一声。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