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板 ,上假负载测无基准电压

楼主(2009-04-17):
我这有一块754的板子,测得电压都正常,用假负载测无基准电压1.2付,其它都正常,核心电压1.7伏,VDD2.5V 复位2.5伏 PG信号2.5伏, 都正常就是无基准电压1.2伏 ,请各位老师给点思路,感激不尽!
信号

网友:
上CPU看看,能正常工作不,有核心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上CPU了,可是还是一样,不跑代码, CPU有温度,那怎么办,老师们

网友:
这个是顶星的板子

网友:
你查一下CPU的时钟信号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下看看,检查主版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时主板不支持新式CPU也这样

网友:
时钟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