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9-04-17):
我这里有一块845gvb的主板
主板什么都过就是不显示
bios刷拉还是一样
点亮主板到2b时显示器有反应但是不显示开机LOGO
请大家给一个解决的方案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显卡槽是否有氧化、断脚、断线   如都没问题 估计北桥的问题大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不!!

网友:
集成的
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显示器的灯黄了没有

网友:
检查VGA口有没有输出

网友:
看看显卡槽是否有氧化、断脚、断线   以及VGA接口

网友:
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主板显卡接口的事了。量量周围的电压啊

网友:
量VGA接口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