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工具的事宜请教大家:快客857D数显风枪;快客936 ...
关于维修工具的事宜请教大家:快客857D数显风枪;快客936电烙铁

楼主(2009-04-17):
目前选定这2个设备。快客857D数显风枪;快客936电烙铁
想问问大家好用吗
谢谢
电烙铁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883-1-1.html

网友:
多谢张先生指点
看了一些文章
受益匪浅

网友:
自己顶下上去

网友:
知道咱们论坛晚了点,买了高迪952……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建议别买快客857D,我们目前就有一台FUJITO857DA,据经销商讲是快克给OEM的(以前看FUJITO的使用手册,揭下FUJITO的贴纸下面就是快克)。857DA内部的电机噪音很大,还是858DA吧,都是旋转风,可是噪音则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