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ABIT NF8的兄弟帮下忙

楼主(2009-04-17):
如题,在NF3芯旁边有个R221电阻靠PCI这边的焊盘不见了,麻烦有此主板的朋友帮忙看下这个点是接啥东西的?
主板

网友:
请问在那里,我有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接到AGP的一个脚上,主板后面(键盘口向上),AGP最右面的一列,第四个针上

网友:
o
那么酷啊。。。。。。我都看不见啊!!!佩服佩服........

网友:
好几天没有时间上来了,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主板已经修复,此为AGP 的AD-STBO信号,断线就捉不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