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T600-A跑到49-56的时候断电

楼主(2009-04-17):
上内存跑到49,一看到56就断电,不上内存,跑C1一直不断电,什么问题

刷BIOS搞定~

网友:
上内存后档显卡北桥烫吗?

网友:
排除法,
换内存试试,
还有BIOS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刚刚也维修给你一样的主板,
我的问题跟你问题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风扇问题。
你看看吧

网友:
没有感觉到哪里有发烫的,内存换过,没有上显卡也是断电

网友:
CPU 是多大的, 换个试试
发烫?没有太大可能。
应该是输出有问题,换个I/O 试试,
还有加内存断不,
加显卡呢?
排除呀!!!

网友:
CPU是462针的2000+的,不加内存就不会断电,一上内存跑到56就断电,查哪啊,如果是IO输出的话不加内存也会断的,基本是跑码都过内存和显卡了吧?已经是到56了,应该是检查什么呢?

网友:
我有块845的和你情况差不多!26显示后几秒钟就断电啦1~无从下手!~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一般在品牌机主板上常见,查内存供电和到北桥的AD值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更换个CPU 我修过很多类似的 但是到最后换个CPU都好了

网友:
刷BIOS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