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的另一面影响

楼主(2009-04-17):
今天收到一块ECS的主板,型号为KT600-A拿来时主板电不亮,
经过一段时间的维修,症状消除,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开机几秒就断电,怀疑主板问题,继续维修,情况依旧,
于是从其他方面考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还是没头绪.
于是生气之下不修了.
把客户一套主机装齐,临时在试一试.
谁想到竟然离奇的好了,
于是将其拆下来,一样样排除,最终将其原因所定在风扇.
原来是因为散热不够,引起的郁闷!!!
(注:本问题只体现在462的主板上)
因为CPU 起保护,温度过高,所以会断电.

网友(2009-06-01):
散热不够,所以会断电

网友:
开机就断电特别是开一段时间后断。。在排除短路后一般和散热有很大关系。。462的U发热量特别大。这种问题也比较容易出现

网友:
462的U发热很大,以前装机的时候有好多新手经常把风扇上反,结果导致风扇无法和CPU的核心紧密相连,开机点亮还没进BIOS的时候温度就已经很高了,就断电或者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