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保险!

楼主(2009-04-17):
我这有台显示器为什么老烧保险啊!检查了没很的地方呀!烧了是黑色的!大概是在哪里的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
来自: 上海
肯定是短路了。你看看电源调整管。 CRT的还要检查PTC消磁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所说的!检查了没问题!有时候就是一开机就烧。有时候又不会

网友: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没问题!整流二极管是好的!不过仔细看了一下好象变压器有一丁点虚旱,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网友:
反正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把几个关键的元件检查完.引发烧保险这种问题的.主要是接在300V主支路上的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
整流桥,消磁电阻,电源开关管,电源里的二极管。
就这几样。

网友:
接个100瓦的灯泡,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