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帮忙修改启动画面。

楼主(2009-04-17):
本人机器是方正文博610。因原bios不支持新的cpu。
今天刷BIOS能正常使用。现在想清除掉开机的画面(画面见下图)
想把现在的画面改为最原始的那种,就是有内存,cpu,硬盘,光驱显示的画面。
求各位高手帮忙。或者教我应该怎样修改。也可以修改后发到我QQ或者邮箱
QQ:239090628。邮箱:chy_c_y@163.com

网友:
这是msi的logo,在bios里面可以关掉。

网友:
真的吗?那要先谢谢..
请问在哪1项呢??本人E文不好.
麻烦了.

网友:
看这吧,本人改过多了,但都是加上自己的广告的:http://www.rebios.net/
不懂再问我.

网友:
帮你修改了一下
不过提醒一下刷新BIOS有风险噢

网友:
最好要有编程器。像这种改LOGO的事。是小K子

网友:
提取本机的BIOS,或者下载新的BIOS,与CBROM.exe放到同一目录下,
用"CBROM 文件名 /logo release" 删除开机LOGO
"CBROM 文件名 /logo 想加入的BMP文件" 加入你想要的LOGO

然后将修改过的BIOS,刷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