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X440花屏

楼主(2009-04-17):
一块mx440,开机花屏,已经全部加焊显存,无果,花的厉害,是不是GPU问题,多半是虚焊还是挂咯,高手给点宝贵经验

网友:
花屏的显卡不一定都是虚焊造成的,还有显存损坏,还有GPU坏等。

网友:
用MATS测试一下~
我觉得是显存问题~

网友:
用MATS测试一下 换显存 不过价值不大

网友:
按过GPU没反应,用MSTA怎么扫哦,花的厉害,什么也看不清楚哦,,,,显存全部加焊过,测电压是3.3左右,你们还有什么高见吗?高手说一下这么花怎么用MSTA

网友:
换供电管3055可能会好,有时测电压并不能说明供电正常

网友:
MATS使用说明

看好多朋友都问具体怎么用MATS,其实不复杂,首先说明的是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

至于怎么进纯DOS相信大家都会吧,如果你的系统是XP,请去网上搜索一个虚拟软驱软件,简单设置之后 开机就有个选择项可以进DOS了;

把MATS.EXE放在一个目录下,如: D:\VGA\,进入DOS模式之后,转到D:\VGA目录下,输入MATS 按回车。

这时,如果你的显卡是N卡,型号在MX4XX~6XXX之间,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测试画面。

过程怎么花都不用管他,等测试完毕之后会跳出结果

格式如:
FBA0~31
FBB0~31
FBC0~31
FBD0~31
或FBA0~31
FBA32~63
FBC0~31
FBC32~63
或FBD0~31
FBD32~63
FBD64~95
FBD96~127
.........................
如果你的显卡实在是花的看不到测试结果,就用一块好的显卡进入DOS。

然后进入D:\VGA目录下,应该会生成个report.txt文件,测试结果就存在这里边, 输入 TYPE REPORT.TXT 回车,就会显示测试结果 ;

或直接进入WINDOWS 找到D:\VGA\REPORT.TXT 记事本文件打开查看结果.

至于看到测试结果

怎么确认究竟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具体的好方法.
规律只能靠大家慢慢摸索;

PS: MATS 只是测试哪个显存上有信号存在问题,并不能绝对定位某一个颗粒是坏的,因为信号一端在显存上,另一端在GPU上,而且GPU坏的几率要大一些.

网友:
短路U3的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8052166      4850746            0
FBD[ 63: 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8052166
Write   Error Count: 485074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短路u5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2079361     10823551            0
FBD[ 63: 32]            0      425830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4  35
Read    Error Count: 2079361
Write   Error Count: 15081855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背面显存全拆的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0     12902906            0
FBD[ 63: 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290290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先测显存地址线。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网速比较慢,刚看到你的卡上是没有排阻的,o(∩_∩)o...,不过不要紧,可以量下显存到GPU的各条线的对地阻值。肯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
请问斑竹,你说量地址线是金手指对地的电阻值,还是显存地址线对地的电阻值呢?我有点菜,问一下不要见笑,,
楼上所说的我吧卡上电阻都一一量过,没大的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的地址线

网友:
把后面的显存补上,把正面最下面的第一个显存拆掉,用MATS测试,就能发现问题,然后在拆最下面的上个显存用同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