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FSP230-60PAN L012

楼主(2009-04-17):
测紫色、绿色5V都有,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用负载测紫色的灯是正常的,其它的灯亮一下就不亮了,怀疑是输出有短路的,将输出端的二极拆下测,没发现问题,芯片KA3511也换了。不知该怎么查了?
芯片

网友:
一般是3.3V 5V 12V的滤波电容坏了或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
电容的确是鼓了,全换了,检测是这个故障。整流管挨个拆开测的。没发现坏的。

网友:
这个多是输出端电容老化了,看有没有鼓的爆浆的,有的小电容只有一点点鼓外观变化不大,只能拆下来一个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