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 检测不到

楼主(2009-04-17):
我有一张FX5200 检测不到 装到机上,,就象没上显卡一样 这是什么问题啊,,,
显卡

网友:
说清楚点啊。老兄。。。

网友:
检测不到显卡,,,,就象没有插上显卡一样,,,,主板报错。..检测不到显卡..就 滴 滴滴的响 昨晚还好好的//

网友:
1、清CMOS,擦下金手指。
2、用主板诊断卡配合检测,就是看如何跑码。
3、测量电压、检测显卡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