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关于笔记本待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怎么能知道笔记本待机的时候 有没有待机电压 查电路图 看看 有没有 SW  M 字样的电压数据吗 ?

网友:
看电路图啊,看系统单元供电芯片

网友:
我是看系统单元的开启条件及周边的元件。。。

网友:
D600的那样  怎么看 是由稳压块出来的  啊  跟系统供电没关系啊

网友:
就查电脑开关有无电压吧,我这样理解

网友:
查一下开关有无电压,测一下3m;5m有无电压

网友:
5楼的说法有点错误?,开机键的电压好像只要一通电就有的吧?照这样的说法,不是每个笔记本都有待机?楼主指的应该是待机3.3或者5V有没有把^晕……说这么多,我都糊涂了,这个概念当时学的时候老师也说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个说实话不太好确定!
因为修的类型多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些电压的时序可以前后错乱! 在不同的设计上有些电压可能先出或后出!
一般只能参照时序图来判断!其他的基本就是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