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主板感觉是irq冲突,网卡用不了,帮解决

楼主(2009-04-17):
网卡一直是叹号,系统装N个了,感觉是irq冲突,主板只有一个pci槽没法换其它的插,bios是ami的,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试一下在设备管理器里把ACPI PC改成standard PC

网友:
既然只有一个槽,那你应该换个网卡试下,或者把槽子清理下

网友:
换张网卡,不行,手动改下中断。。

网友:
区别开各个驱动的安装前后

网友:
谁还用 815的扳子啊 丢了 送它块845的

网友:
ms 6332主板,,

网友:
PCI的网卡不行。就让他换个USB 的网卡,省心

网友:
这块板我用过,做工很好,照我上面说的改一下网卡就能用了,只是关机要麻烦一点

网友:
先告一句,是ARP,没听说过IRP,和那没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你的驱动不对,先装驱动。它的前面不能有问号,感叹号,错号,这些都不对,先装驱动。
一个插,它的供电是否对,把诊断卡插上去,上面的指示灯5V,12V,3.3V都应该有才对,没有诊断卡的话,最简单的方法,买一块网卡装上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