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EX700F未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只通电,电源灯不停闪烁,伴有嗒嗒声

楼主(2009-04-17):
现象,如上说叙。应考虑哪些方面的原因,补充说明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后,嗒嗒声停止

网友:
负载部分有严重短路的.引发电源保护性故障.检查一下负载级的大功率元件是否有被击穿的.如行管.二次电源管等.

网友:
如果负载没有短路时,可以考虑是主电源有问题,变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