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NF4G跑20

楼主(2009-04-17):
华擎K8NF4G跑20,AMD的U跑20是不是不过CPU呀?我测U的电压正常。。这个没经验不知如何下手。。要请大家帮忙。。

网友:
AMD的NF主板最头晕。。时钟都被集成了。。请大家多共享些修这种板的资料吧。

网友:
压桥通电,看是否空焊

要不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测北桥和南桥电压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LZ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加焊下桥吧~~

网友:
先按着桥加电,排除下是不是桥虚焊,如果是加焊桥

网友:
一般20为BIOS或CPU检测未通过,先刷BIOS后如果故障依旧再加焊北桥,相信应该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