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不充电

楼主(2009-04-17):
手上有一台康柏V2000的机器! 出现一个怪问题!
电池不充电!!!!! 电池接口那都有电压! 在装着电池插电源的时候用可调可以看到只有一个待机电压0.01!可见是没有给电池充电的!等打开机进了系统以后,从可调的电流那看出大短!但不影响机器的正常工作!   寻求大侠的帮助!!!!!!

网友:
电池能正常开机吗?电池是否确定是好的?

网友:
如果电池是好的,那就是主板充电电路的问题了,测下主板充电接口电压?

网友:
首先确定电池是否是好的……还有确定一电池接口电压是否达到充电电压...
这是DV 2000集成显卡 充电部分图纸,你爷可以到图纸区里去找一下全图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我没有机器测试不能确定电池的好坏!  电池接口那有一个从保隔过去的18点几伏 有个3。3伏和两个4点几伏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
  大侠哪里去了!!!!!
    兄弟急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