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死机

楼主(2009-04-17):
我的一块显卡 第一次是花屏 发现是三个电容暴酱 我把电容换了 过了一天又花屏了 发现又暴酱了一个电容 我就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 还是花屏 我测了一下电压 都正常 请哪为高手教我在怎么搞啊
显卡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质量不行?

网友:
这样的情况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我自己就是在学维修的 就是哪位高手跟我出一下主意 在这里谢谢你们啦

网友:
可能是显存吧

网友:
显卡 什么型号 应该提供下

网友:
七彩红 8600GT 黄金版 256M显寸

网友:
你不会用软件测试?先测试看结果再定位故障点

网友:
把电容电压加大一点容量加大一点看一下,

网友(2009-10-26):
gpu空焊你布焊一下

网友:
主芯片脱焊补用说啦加焊就行了

网友:
先把风扇换了,电容选耐压高一点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