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16C S17C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09-04-17):
最近遇到几个同样问题的.都是有时能开机.开机后也能正常使用.
有时候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时候过不了内存.跑382R
内存换过,插槽仔细加焊过..北桥换过 南桥换过..故障一模一样..
急求助高人来讲解 此类故障解决办法...
不开机
解决办法

网友:
电源板和主板是分开的吗?如果是分开的,就加焊一下连接的接口吧,还有测机的时候也要装螺丝……
上会遇到个分开的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时开,时不开的,搞了半天没查出问题,后来无意中发现装螺丝就能开机正常,试着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板子之间的地线是靠螺丝连接,开机按键按下后不接地,也就没跳变,所以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s16c机器怎么会是分开的..
每次弄完都是装得差不多了才开机测试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