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爆浆,该如何维修

楼主(2009-04-17):
电源电容爆浆,电源线路板上都是液体,变压器上也有,怎么处理?

网友:
晕 洗干净来了   酒精  天那水

网友:
看看  有没有短路啊    你的爆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压的问题 把电容炸掉了。你说用什么东西洗?

网友:
首先把主板洗干净
  再把烂电容焊掉,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上电容,不过爆成那样一般是有东西短路了的

网友:
应该是接到380V的交流电了

网友:
380V交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爆了好几个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