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845原装机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17):
客户送来一台DELL845原装机,故障不上电
维修过程:打3。3VSB/1。5V对地,下了网卡芯片82562,还是对地,下南桥后阻值正常,更换82801DB后,自动开机一闪就灭,以为有短路,打各电压对地无异常,下了COMS电池后,自动开机能显示,点开关不能关机,断电查COMS电路无异常,上电池后开不了机。不上电池装进机箱,开关机均正常,再把电池装上,也可以正常开关机。此板修复!
PS:DELL845原装机箱上有一控制板,用黑色排线连到主板上,不装此板不能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