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310 不开机,请高手帮忙,急啊!!!

楼主(2009-04-17):
ACER2310 不开机,我是新手,不知道这个机器在开机之前是否应该有3。3V 。  5V
现在是开机键没有电压。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压。仔细找了下,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3V  5V都没有输出。请高手请教,如果这台电脑应该是先输出3V  5V
那应该查哪? 3V   5V的什么东西爱坏。 3v 5Vy用的是MAX1999,IO是PC87541。1999有供电,换过。PC87541也换过。这个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谢谢,急。。。。。.

网友:
麻烦各位兄弟别光看啊,给点自己的建议啊,在线等。。。。

网友:
ACER的机一般待机都有3M,5M出来的,用什么IO的,待机电流多少?又不说清楚,先查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是否有这个可能吗  假如IO晶振不起振是否开机键会有电压吗?????

网友:
这机器跟3630一个图啊,是广达的ZL6,待机会有3V,5V,和1.8V,正常待机是0.03A。

没有3V,5V就先查下MAX1999,若20脚有19V主供电的话,建议更换下试试,因为其开关信号是VL,MAX1999有主供电的话,应该就能正常输出的。

网友:
vl没有电压,VL是谁输出提供的啊 ?

网友:
1999的6脚是总控制信号 3.4脚是分控制信号,这几个脚都应该有高电平的
18脚要输出5V 25脚要输出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没有电压,但是主供点有,今天跑了一下线。也没找到什么。你们感觉这个机器接下来应该怎么弄,继续跑线?给点建议。。。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说的对,只有6脚 3,4脚有高电平,18,25脚才有电压,开机之前1999应有5V,3.3V电压输出。

网友:
LZ还是查查6脚的SHDN吧,这个电压有了,3V5V就出来了,不出来就是1999本身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谢谢大家,1999的6脚 有个12K的小电阻坏了,阻值无穷大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