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T开不了机!请教

楼主(2009-04-17):
华硕Z99T插外置电源开不了!插电池可以充电充电灯亮!我拆开主板是NF的南桥是NF-430-N-A3。5V和3.3V有电压!开关有2.5V电压,插上电源不按机器的开关南桥和网卡没温度!按下开关机器是开不了的但是南桥和网卡有点暖。我把网卡拆了还是开不了!按了开机按钮南桥还有点温!
    请问下这是正常现象还是桥有问题!我刚刚开始修笔记本主板还没掌握要领!以前是修电脑主板的!

网友:
个人交流看法 应该看看32.768的电压以是否区镇

网友:
有0.5电压,我还没买示波器看不到!难到是IO或者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