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EB772H-ML显示器高压保护(已解决)

楼主(2009-04-17):
一台LG EB772H-ML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机内听到"沙、沙"的高压声音,但屏幕无光栅,电源是好的,行管是好的,拔掉尾板,保护消失。

请各位师傅帮我出出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依次断开视放部分的各组供电.看究竟是那组负载引发的保护.另外.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高压保护.而是电源过载性保护.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我再问一下,电源过载我需要查哪几部分电路.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6.3V电压的两个电解电容失效了.谢谢长风版主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