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对新手是否重要

楼主(2009-04-17):
因资金有限,只能在示波器和BGA中选一个,帮我参考参考,什么型号性价比最好,谢谢???

网友:
我选BGA,太想买了但没钱

网友:
BGA机价格对新手来说有点高,建义搞个土炮和示波器

网友:
BGA+487=1.2W应该可以接收吧!

网友:
有用   用示波器也能修好机器

网友:
BGA 设备要准备多少钱啊

网友:
一般维修,我认为买一个二手示波器,1000元左右,自制一个红外BGA,1000元,使用也可以。

网友:
谢谢,我还是买BGA了

网友:
我还是想买BGA``这样利润高点

网友:
示波器还是要买泰克的

网友:
还是BGA机器实际点,不管新手老手,都有很多板子要做显卡和南桥的

网友:
选BGA吧,因为现在坏的基本上都是BGA比较多。

网友:
还是BGA机器

网友:
从实际角度来讲,还是BGA的使用率还是高点!

网友:
还是BGA机器实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