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不用烧绿器刷BIOS的方法和更新BIOS

楼主(2009-04-17):
收集不用烧绿器刷BIOS的方法和更新BIOS
你们难道都是用烧绿器吗!!(编程器)

网友:
对,专业的维修一定都会有编程器的。业余的有没有无所谓了。

网友:
小二,那我算是业余的了,连个编程器都没有。。。修起来真TM费劲。。。

网友:
是这样啊 !
我一直在RMA修
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不知道外面的同行是怎么刷的 !

网友:
在最新的945主板上,其中的bios支持在线更新,只要在网上下载相应的bios刷写程序,就可以在windows下进行bios的更新;
还有一种刷写bios的方式,就是在主板bios的界面中的最后一个选项,是bios自带的bios刷写程序,不过需要有软驱的支持才行,精英的有一款板子,必须用上述的bios的程序方可以升级。

网友:
有几个主板问题,不知方不方便与人你交流一下
有空麻烦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我知道GA的板子在CMOS下可以升级的 !
你把资料下到U盘
启动电脑进入CMOS后按F8就可以升级了 啊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是很常用的:热插拔

但就必须要有相近的板才行~、

网友:
小弟是修GA的主板
在DOS下怎么刷的 啊!
说详细点可以吗!!
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  热插拔

网友:
GA的板用Gigbyt-@bios或biosflash108twindows下刷新。。。

网友:
也可以用软驱更新BIOS很方便

网友:
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网上多了去了。教程多。不过用编程器还是方便。

网友:
在最新的945主板上,其中的bios支持在线更新,只要在网上下载相应的bios刷写程序,就可以在windows下进行bios的更新;
还有一种刷写bios的方式,就是在主板bios的界面中的最后一个选项,是bios自带的bios刷写程序, ...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你的主板BIOS是好的,如果坏了就没办法了
买个编程器还是必须的哦

网友:
WINDOWS和DOS下是可以更新BIOS程序的,但是你是修主板的,应该在BIOS程序出错了,主板启动不了,你才会去写BIOS程序的,一般情况下是要用编程器写的,除非不有两块一样的主板,否则是不可能的。建议还是买个编程器才好的,难道想空手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