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旭日120开机后电流跑到0.4,折去CPU 可以走到.0 ...
求教:联想旭日120开机后电流跑到0.4,折去CPU 可以走到.0.3

楼主(2009-04-17):
这个算硬启动没完成吧.主板上.5.V 3.3V 1.8V 都有.怀疑是.CPU 供电电路上的问题.加焊了.1907 还是一样?????如果这里正常的话..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呢???????????????路过的大师的.请指教!!!!
cpu

网友:
检测一下CPU复位时钟PG正常吗

网友:
感谢上面的大哥..问题已解决.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