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不开机修好还报错

楼主(2009-04-17):
IBM R30不开机已经修好,开机报有以下错误
ERROR
Warning: IRQ not configured-PCI
ERROR
warnig;IRQ not configured-PCI
BUS:00 Device:09 Function:00请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焊过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网卡报错吧,因为没有遇见过,不是好确定哦

网友:
现在机子正常,就报这个ERROR
Warning: IRQ not configured-PCI
ERROR
warnig;IRQ not configured-PCI
BUS:00 Device:09 Function:00

网友:
应该是什么硬件有冲突了,取下能取下的一切扩展卡试试

网友:
报错已经修好,有发现一个问题有时报0082就自动关机?

网友A:
期待解决,顺便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一台,修好了,也会报警,但是能亮,也能用.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