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后的硬盘数据能恢复出来吗?

楼主(2009-04-17):
我一个朋友的MAXTOR250G SATA硬盘有两个分区在系统下认不到了,他懂一点,就把那个分区进行了格式化,可以认那那两个分区了,但是这里面有数据,没有再往里面写入数据,这样的硬盘数据能恢复过来吗?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
EasyRecovery   装在其他分区里,恢复到其他分区里,不要对这2个分区进行数据写入了

网友:
能恢复,但用EasyRecovery这种啦圾软件是不能的,要用WINHEX才得,不过这个软件要会用才行.

网友:
软件你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