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不正常

楼主(2009-04-18):
一台明基CRT纯平显示器,以前可以正常用,一天开的时候突然就哄哄响了,打开检查了一下是行管烧了,由于当时没有相同型号的行管,就随便找了一个适合大部分机型的行管,换上,结果行幅偏大,调行幅的时候有瓜,就是不能调节器到政治家的状态,,又换了一个,这一次却又枫形失真了,调一下有瓜,也是调节器不到正常的情况。请问这是不是还是行管弄号不对?原机上的型号的行管被我搞丢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显示器的弄号是BENQ 77G。

网友:
先说一下你换上去的是什么型号,另外,你的行幅能大出正常行幅多少.

网友:
我一般用C5411通代,

网友:
调行幅的时候有瓜,就是不能调节器到政治家的状态,,又换了一个,这一次却又枫形失真了,调一下有瓜

哈哈...你你你在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可以调,就是不能调到正常的状态,又换了一个,枕形失真,调一下也可以,也是调不到正常的状态。

网友:
你换个5440看看

网友:
应该是行调整管坏了
或者是逆程电容有问题